楼主(2013-08-07):
我现在用模拟量模块输出控制变频器,六个变频器分别对应六台电机。

1.我可以用六个继电器控制六台变频器的三相电通断,同时上电还是可以单独上电是根据控制任务决定的。那我如果控制同时上电,好像没有必要用六个继电器吧,如果别人已经做好的电路图里六个继电器的线圈的输入输出是相同的线号,那他是不是控制同时启动啊,那样我怎么感觉没必要啊,是不是还有其他用途啊?

2.是不是我让变频器通电后,模拟量输入端没有默认的模拟量输出吧,只有在程序里自己编写什么条件下输出模拟量,才会使变频器输出控制电机?

我模拟量用的西门子EM232  西门子MM420变频器。

希望各位已经做过类似的项目的可以上一张图,不胜感激!

网友A:
变频器上端加接触器可以起到进一步保护作用;
模拟量由PLC控制,变频器只是接收到该信号后执行运行频率。

网友B:
其实你原理还没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原理还没搞懂

敬请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上端加接触器可以起到进一步保护作用;
模拟量由PLC控制,变频器只是接收到该信号后执行运行频率。

那像电机的起停控制
就是用两个按钮分别控制一个电机的启停
是不是一般通过plc程序控制模拟量模块输出端的输出与否控制?
还是有的变频器上有某些连接端子可以控制?

网友C:
看不懂,听不明白
一般变频器的运行由两块功能组成
一个是启动信号来源
一个是频率信号来源

启动信号可以通过外部节点导通实现,也可以通过通讯方式实现
频率信号可以通过指定的端子接线以电位器模拟量给定大小来实现,也可以通过通讯方式实现

以上至于是否是通讯方式,主要看你的需要,看参数的设置情况

网友D:
跟我这个设备很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