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7):
AB工控机软件和AB触摸屏软件能不能通用呢?我没有做过工控机,不知道AB工控机软件跟AB触摸屏软件有什么区别,哪位大侠知道的话告诉我们下 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应该是不一样,工控机软件和触摸屏软件是不一样的。
  • 下载积分:+2(qq249640260) 真诚感谢!
  •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B:
    就像西门子的wincc和winccflexible;
    就像组态王和easybuilder一样
  • 下载积分:+5(qq249640260) 热心助人!

网友C:
    罗克韦尔的FactoryTalk View Studio包含了SE和ME,SE是运行在电脑上的组态软件,ME是编辑运行在AB的触摸屏上工程的。

    FactoryTalk View SE是AB的做画面监控的软件,相当与WINCC,是AB公司新的组态软件,触摸屏用里面的ME软件就能开发.SE是用工控机做画面的.既能本机监倥,还能下载到界面服务器。
  • 下载积分:+5(qq249640260)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罗克韦尔的FactoryTalk View Studio包含了SE和ME,SE是运行在电脑上的组态软件,ME是编辑运行在AB的触摸屏上工程的。

    FactoryTalk View SE是AB的做画面监控的软件,相当与WINCC,是AB公司新的组态软件,触摸屏用里面的ME软件就能开发.SE是用工控机做画面的.既能本机监倥,还能下载到界面服务器。

    se有一个是网络 一个是本地 工控机组态用要选网络还是本地呢? 发现大侠很专业,懂的很多,小弟很佩服  在此万分感谢

楼主(2013-09-06):
    现在有一08年的设备改造,是AB L32E的PLC,要读出程序,我用以太网链接,中间经一交换机,RSLINX设置ETH1的IP为192.168.1.10,电脑IP是192.168.1.12,怎么都链接不上,不知哪里出错了,恳请指点,小弟QQ号:923092333,如能解决加分感谢

网友C:
    RSLINX的驱动设置和加载正确?
    连接好网线后,能否扫描到你的PLC地址?
  • 下载积分:+5(qq249640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