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FR-F740问题?

楼主(2013-08-07):
18.5KW电机 恒压供水,额定电流32A,扬程112米,在同一条件下,管道无用水情况,我用工频压力上到12公斤,而用变频,最高频率50HZ了,压力只能打到6.8公斤,变频器电流显示16A,求大侠解惑!谢谢!
为什么电流上不去啊?
低调!

楼主:
问了,三菱客服,说工频和变频是有区别的,跟电机性能有关系,电机功率越大,差距就越大,所以说这是正常现象!
百度一下,发现这位仁兄说的好像是有道理,发给大家看看:
这是因为电源电压及波形通过普通变频器时,有一定的损失。解决这一问题方法有三个;1采用专用电机,这种电机工作频率可达60hz,你采用的变频器的频率也可达到60hz。2适当提高电源电压。3这就看你现在所用的电机能不能适当提高工作频率,当然,变频器频率也得能达到60hz.
低调!

网友A:
电流那么小?是不是出口阀门开的太小了?
下载积分:+1(ykykkhor) 有道理

网友B:
适当加一些频率上去,比较加到60HZ试试电流。

网友C:
变频器的频率往上调,调到80 ,100HZ 扭力也调高点,平率越高,电压越高,但是扭力会下降,看负载情况了

网友D:
频率有时候越高电压,电流就越小。

网友E:
你变频的实际输出转速不是50HZ?检查变频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