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7):
现在空压机后面没装干燥机什么的,有没有什么办法不要干燥机就可以把压缩空气搞干点的呢?

网友A:
1.空壓機定時排水
2.加三點組合

网友B:
空气处理器

网友C: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不吃饭能让肚子不饿。郁闷,必须加。
朝花夕拾

网友D:
这个应该没有办法吧,我们厂里空压机后头也装上了冷干机,如果冷干 机停止后,压缩空气里水就很多。正常情况下冷干机运行了,压缩空气里就没有水
  • 下载积分:+3(ogreman) 热心助人!

网友E:
    如里有好的方法人家厂家那就没有生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空壓機定時排水
    2.加三點組合

    hi john,空压机定时排水怎么弄?求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hi john,空压机定时排水怎么弄?求教

    空壓機下方排水處 手動排水閥改電磁閥
    1.PLC 控制排水
    2.定時Ry

网友F:
    SMC ADH4000自动排水器内部结构如图所示。无冷凝水时,先导阀9靠浮子2的重量及杠杆8的作用而关闭,排水阀组件1在气压力作用下关闭。
    当冷凝水升至一定高度,浮子上升,通过杠杆使先导阀开启,则气压进入膜片5的上腔,靠气压力将排水器组件推开,则器身3中的冷凝水便从OUT口被气压力吹出。排水快完毕时,浮子落下,先导阀再次关闭。膜片上腔的残压则通过小孔口6从两侧的先导排水口泄掉。器体4上的按钮7能进行排水阀的冲洗。件10是冷凝水防护套。
    -------------------------
    非广告,这个东东怎么样?
  • 下载积分:+3(ogreman)

网友G:
    感谢版主的精辟讲解

网友G:
    楼主的思路可以理解,人家是想节省成本

网友H:
    我们是定期放水,

网友I:
没有办法的。一定要加,且储气罐大一些,中途也最好加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壓機下方排水處 手動排水閥改電磁閥
1.PLC 控制排水
2.定時Ry

恩,感觉可以,你们以前这么做过验证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SMC ADH4000自动排水器内部结构如图所示。无冷凝水时,先导阀9靠浮子2的重量及杠杆8的作用而关闭,排水阀组件1在气压力作用下关闭。
当冷凝水升至一定高度,浮子上升,通过杠杆使先导阀开启,则气压进入膜片5的上腔,靠气压力将排水器组件推开,则器身3中的冷凝水便从OUT口被气压力吹出。排水快完毕时,浮子落下,先导阀再次关闭。膜片上腔的残压则通过小孔口6从两侧的先导排水口泄掉。器体4上的按钮7能进行排水阀的冲洗。件10是冷凝水防护套。
-------------------------
非广告,这个东东怎么样?

看起来是个好东西,你们以前有没有验证过,类似的应用,要不用这个来试试

网友J:
设备气体要求不高的加过滤器加排水,如果设备要求高那是必须要的。

网友K:
有电子排水阀,可设定排水间隔时间和连续排水时间,管道上再加装个水汽分离器,如果管道长的话可考虑做个U型管道,在最低点安装排水阀经常排水
  • 下载积分:+3(ogreman)

网友L:
    用自动排水阀。
  • 下载积分:+3(ogreman)

网友M:
    这个可以有哦,水分多了,电磁阀,薄膜阀之类都不好用,我们这边就用定时器(型号好像是ST3P的,可以设定接通时间和关断时间)加一电磁阀定时排水,就好多了,呵呵
  • 下载积分:+3(ogreman)

网友N:
引用 网友F:

    SMC ADH4000自动排水器内部结构如图所示。无冷凝水时,先导阀9靠浮子2的重量及杠杆8的作用而关闭,排水阀组件1在气压力作用下关闭。
    当冷凝水升至一定高度,浮子上升,通过杠杆使先导阀开启,则气压进入膜片5的上腔,靠气压力将排水器组件推开,则器身3中的冷凝水便从OUT口被气压力吹出。排水快完毕时,浮子落下,先导阀再次关闭。膜片上腔的残压则通过小孔口6从两侧的先导排水口泄掉。器体4上的按钮7能进行排水阀的冲洗。件10是冷凝水防护套。
    -------------------------
    非广告,这个东东怎么样?

    SMC的这个东东是不错,有点小贵

楼主:
    最终买了个油水分离器来,效果还凑合

网友O:
    疏水阀+过滤器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P:
    冷干机加 Smc自动排水器

网友Q:
    我们用两个时间继电器加电磁阀定时排水,在储气罐下方每隔六分钟排水30秒,没办法啊,水多啊!

网友R:
加干燥机吧,这是基础东东,其他的是辅助设施。在此基础上才是管道设计和单体机器的三元件。

网友S:
在冷干机、油气分离器、气水分离器上加电子排水阀。空气湿度大时排水间隔要短,排水时间按排出水的量调整。

网友T(2013-10-11):
引用 楼主:
最终买了个油水分离器来,效果还凑合
这个可以排出一些水,但效果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