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请问一下气缸或电磁阀进出气口径怎么识别?

楼主(2013-08-07):
请问一下气缸或电磁阀进出气口径怎么识别?如怎么区别是1/8,3/8等。可以通过量换算得出吗?按资料上说8为一英寸,1就为一分,指的是口径可1/8算下来才3点几厘明显跟实物不同。有没有对照表可以供参考。谢谢!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B:
多认几次,你就认识了,

网友B:
一般就用,8/1 4/1 8/3 4/3 就这几个口径了,再大就是2/1

网友C:
感謝一下~~~~

wusaoyun

网友D:
最大见过1寸的

网友E:
我用过的一般就是4分;6分;1寸等

网友A:
电磁阀用的都是管牙。这是G螺纹管牙的对照表
感谢

楼主:
十分感谢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F:
电磁阀口径1/8对应选1/8快速接头就行,没必要换算出来,如果因位置受限制可以计算出来。

网友G:
多了解一些你以后就知道了
总线伺服系统成套机械电气解决方案
成套机械控制系统解决方案

请问一下气缸或电磁阀进出气口径怎么识别?
http://ymmfa.com

网友H:
巩固知识

网友I:
口径以,6,8,10,12,常用油压的电磁阀大些,看多了就知道了.慢慢来.
zsh340

网友J:
电磁阀,气缸口径从小到大分别是,5厘牙、1分牙、2分牙、3分牙、4分牙。像亚德客,SMC都有选型资料,上面都有讲。

网友K:
这个东西一次也记不住,牙型种类很多的,搞工控的没必要记这个,这是搞机加工的要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