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7):
2个威伦触摸屏mt6070ih.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屏慢慢的变黑,屏的左上方的指示灯很正常,同一台设备的mt6100很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请赐教

网友A:
1.屏有质量问题;2.检查24V供电中有没有短路现象

楼主:
另一台设备上的屏也在慢慢变黑,仔细看很近的看,还可以看到显示画面的,也是mt6070ih,设备是江苏南通生产的浸渍线

楼主:
同样的设备有的用mt510tv,几年都没有坏过,

楼主:
是不是屏没有屏保的原因,没有坏的屏过半小时就屏保

网友B:
应该是灯管的高压部分某个元件问题

网友C:
应该是灯管问题换掉就好了

网友D:
这种屏质量差很多哦,我都弄 了好多台了。。。。。
努力成就梦想。。。。。。 技术支持   541846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