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烧点

楼主(2013-08-07):
PLC有一个点烧了。请各位说一说怎办?

网友A:
我遇到过一台机器的电机线和PLC的输入线穿管在一起,线管进水后电机线打火把其他线也烧了,PLC的输入点坏了8个,打开检查可以看到输入点的贴片电阻烧了,换后就好了。

网友B:
直接换个好的PLC就行了。还能拉动鸡滴屁。

网友C:
如果是晶体管的,有型号,自己换一个就行了,继电器的也是,可以自己更换。

网友D:
可以自己更换继电器或晶体管就可以了。我空间有很多维修案例
http://user.qzone.qq.com/358675410/infocenter#!app=2&via=QZ.HashRefresh&pos=catalog_list

网友E:
先让老板给买一个好的,然后把这个拆下来自己尝试维修,嘻嘻

网友F:
以前没备用点吗程序改点就行啊。没点了就换一个吧。这个留下来做少点的时候用。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G:
改点或换管

网友H:
叫老板买新的,为点小事去累人不值

网友I:
坏了八个点了还不换 生产要紧,紧急采购。
前两天上海下暴雨冰雹电柜进水了,两个西门子输入模块各烧了两个点,没有备用点直接申请紧急采购换。谁知道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网友J:
拆开自己搞定。

网友K:
直接换个好的PLC就行了。 似乎没有别的办法好用哦

网友L:
我以前也修过两个,换继电器或光耦,现在直接换PLC,楼上师傅说了,拉动鸡嘀屁

网友M:
主要还是要预防,是不是单触点电流过大,切换频率较高造成,建议增加蓄流二极管来保护,防止再次烧毁!

网友N:
有时间修一下,没时间买新的。

网友O:
除非是特殊情况,不好买!否则一定换新。

网友P:
有备用点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P:
改下程序

网友Q:
改需出点或换管,换继电器。

网友R:
换PLC!!最好的方法,不需给老板省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