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控制变频,5线,3线,2线都能正常通信,晕了,请教老师。

楼主(2013-08-08):
这几天在用三菱的plc控制2台三菱的变频,plc是485模块,变频器是E700系列的pu端口,方法一、RDA,RDB,SDA,SDB,SG,五根线,通讯正常。方法二、RDA和SDA短接,RDB和SDB短接,另外加SG,3根线,通讯正常。方法三、同方法二,但去掉SG,结果通讯依然正常。是不是SG的作用只是确认一个低电压啊,不明白啊,请教各位大师啊。

网友A:
485通讯,D+/D-或者A/B 2根线,也能用的。

网友B:
RDA,RDB,SDA,SDB,是422接口,RDA和SDA短接,RDB和SDB短接是485接口,SG是接线,通讯距离短,没有干扰的情况可不接
下载积分:+1(ykykkhor) 正确!!

网友C:
如果真正了解什么是 RS422/RS485 通讯, 就会知道这是正常的

网友D:
RDA,RDB,SDA,SDB接口比较复杂,建议楼主先查阅一下这方面的书籍再来问

网友D:
默默的学习中。看你们留言

网友E:
简单的道理
QQ 20471661

网友F:
线最好越少越好,呵呵,最好能接一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