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画面报警确认画面黑一秒

楼主(2013-08-08):
我们水泥厂有4个CPU 414-3DP的,有一台操作员站报警确认其中一个CPU时,那个CPU的画面就像通讯不通了全黑了,一秒钟之后又好了,但是其他的CPU都正常。请问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问题?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重启 然后检查线路 再检查系统是否有冲突的地方

楼主:
就一台电脑有这个问题,而且黑的时候也就这一台电脑黑一秒,比如1#cpu下面的某个设备故障红色闪烁,用这台电脑消报警,则在这台电脑中的1#CPU下面的所有设备就黑一下,故障也不能复位,但是用其它电脑可以复位,感觉好像这台电脑复位1#cpu设备不认可似的。

楼主:
这个是我操作时候的视频,效果就是这样的。对1#cpu下面的设备消报警,1#cpu下面的设备变黑,但是其它cpu下面的设备正常。

网友B:
变量是不是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