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8):
公司一台压缩机,三相380V,50HZ,315KW异步机通过S7-226来控制,现在软起动器不能旁路运行。电机大, 不能反复试,软起动器显屏双显示不全。请高人出一好招。急急
附件: CO2压缩机01.rar (12 K) 下载次数:16
附件: CO2压缩机02.rar (12 K) 下载次数:11

网友A:
那你先在其它小电机(负载)上试。试完没有问题再到实体机上试机。

网友B:
同意一楼。

网友C:
没接触过软起动器 ,请问这些大电机用变频器不行吗?

网友D:
是什么型号的软启动器?先检查软启动上的旁路触点动作没有

楼主:
故障处理过程(与大家分享)
上午试了3次。都是不能旁路运行,软起起后要停20分钟再试,下午2点上班,分析故障原因:1软起能多次起动,说明软起主回路没大问题,可能是旁路主接触器线圈故障不通,也可能是控制旁路主接触器线圈的中间继电器不工作,可能是软起旁路触点没接通,(内继电器没工作,内继电器工作了触点坏了)。也可能是旁路刚接通立马(因其它原因)又断开等等。
如何处理呢?
网友说换个小电机试,电柜小,元件多,电机用6根185铝线接的,拆接不方便,用小电机,还要改设置,否则电机小软起会误判缺相,因显屏坏,更有难度,找个100KW的电机也不好找。在此也感谢好心网友。
反复多试,又怕出现更大麻烦。况且每试一次,开水泵,开油泵,开关多个阀门,够麻烦的。
下午现场再试时叫多人帮忙看各个继电器(是DZ47工作无指示)是否动作,结果各说各的。(他们不懂原理)
没办法,我找来5个带灯继电器并入各个相关继电器,求操作工说配合最后试一次,发现并入的旁路中继灯亮而柜内中继没工作,故障肯定是旁路继电器坏,换之,再分析为啥它坏,主接触器是它的唯一负载。再次手动按下松开主接触器也还正常,多操作几次,线圈中落下一个东西(减震垫)哦.......
小修主接触器。拆分析故障用线。再试一切OK。
上午我按下松开各继电器也都正常,哎,自己工作不仔细啊。(故障发生后去的迟了)
为方便维修,要改。确实有好多问题要改。

海纳百川

网友E:
为什么不试试模拟动作;成功后再投入3相电源;
真诚到永远

网友F:
调一下,切换时间,让时间和上升电压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