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8):
手上有拆下的proface GP37W2-BG41-24V触摸屏和三菱的PLC FX1N-60MR-001,PLC会点编程,触摸屏第一次接触,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去编,还有这两台的数据线通用吗?了解的同学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mll945于2013-08-08 12:42发表的 求助:编程软件及数据线问题 :
手上有拆下的proface GP37W2-BG41-24V触摸屏和三菱的PLC FX1N-60MR-001,PLC会点编程,触摸屏第一次接触,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去编,还有这两台的数据线通用吗?了解的同学教一下。谢谢!

軟件用GP-ProPB3 C-Package,數據線和PLC的不能通用,此人機的數據線為GPW-CB02 or GPW-CB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