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变频器接同一进线电抗器

楼主(2013-08-08):
今天把两个ABB变频器共用了一个进线电抗器
然后报二次侧短路故障
单接就没事
请问这是因为什么呢?

网友A:
进线加电抗干什么
变频器,下口线太长才加电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线加电抗干什么
变频器,下口线太长才加电抗了
原装变频器里就带着电抗
我拆了
放在外面接的

网友B:
一台AC電抗器,不可接二台變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