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

楼主(2013-08-08):
PLC三菱,让计数器计数1的时候,Y0亮1秒,灭1秒,计数为2的时候,Y0亮1秒灭1秒,重复2次,计数为3的时候Y0亮1秒灭1秒,重复3次,还有他们是自动的

网友A:
这个简单啊,用 = K1 CO = K2 CO = K3 CO 作为条件就可以了 其他的辅助自加

楼主:
要是想用MOV K3 DO这样的指令的话,该怎么用?

网友B:
楼上可以呀,那你用1楼的比较指令= K1 DO = K2 DO = K3 DO 为条件就可以了 其他的辅助自加。

网友C:
太简单了
QQ 20471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