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2M-CPU33要通过网线和电脑连接必须使用开关集线器吗?

楼主(2013-08-08):
操作手册里面的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CJ2M-CPU33要通过网线和电脑连接必须使用开关集线器吗?

网友A:
有一个接法叫做交叉线,在外面买网线的地方告诉老板要交叉线就可以了

网友B:
直联用交叉线,有交换机或集线器就用平行线

网友C:
不用集线器,就能连接啊

网友D(2013-11-03):
用现成的网线就可以了,把电脑和PLC IP地址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