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一个开关做手动程序

楼主(2013-08-08):
用一个开关做手动程序, 用三菱PLC现在程序自动是出来了,问题是如何用一个开关做手动程序???
就是按一下一个机构动作,而且顺序还要连贯。
求大侠给个思路??? 谢谢

网友A:
卤煮难道用时间继电器不行吗?绝对顺序

网友B:
加一和比较指令。

楼主:
我用计数器,和比较指令,可是考虑到异常是快速按时顺序连贯性就错了

网友C:
能把控制流程说清楚。。。。是不是自动循环一次和步进这两种情况。。。

网友D:
继电器,行程开关

网友E:
方法很多,关键是要说明流程,方可提出建议。
龙芯

网友F:
IST指令就可以,自己看看指令介绍吧。这样在原来程序中也不需要做太多改动,就可以实现
技术源于不断自我提升,人品奠定明天是否能够成功。
只要我接手的项目,我一定会帮您进行到底

网友G:
没看明白、、、

网友H:
先用开关触发计时,在时间内再计数,每一个数跳转控制部分程序

网友I:
又一个描述不清的

网友J:
你没把工作模式介绍清楚,不好给你建议。

网友K:
加一和比较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