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8):
求eplan electric p8 2.1.6.5473的破解,win7 家庭版 64位,试了各种方法都没有破解成功,哪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太简单了,把邮箱发过来,我给你一个万能破解,WINDOWS8 64 位大小通吃,必破

网友B:
同求 tczj1@163.com 谢谢

网友A:
EPLAN
描述:EPLAN
附件: EPLAN+2.2+破解补丁(1).zip (14 K) 下载次数:395

网友A:
四种方法(保证成功)
说明:不管哪种方式,必须在关闭UAC、禁用数字签名的方式下操作才可,装好后可恢复正常
注意:EPLAN,正常安装即可,其原版的驱动也要正常安装
第一种方式
1、以管理员权限运行“MultiKey.exe”,先点击“安装”在点击“修复”,不要立即启动系统,在系统右下角点击设置,然后按照顺序在禁用数字签名的方式重启系统(具体方法网上有)。
2、重启系统后,在设备管理器中查看是否有“SafeNet Inc.USB Key”的驱动,查看其属性是否有微软签名,如果有,恭喜你完成了,如果没有,往下看。
第二种方式
1、在禁用数字签名的方式启动系统。
2、拷贝“SN-U10066.EGF”到C:\Windows\System32\Drivers\。
3、点击“SN-U10066.reg”添加进注册表。
4、请重复上述1、2步骤,如不行,往下看。
第三种方式
在上述方式无效的情况下,请继续重复第一种的1、2步骤(反正是用“MultiKey.exe”,你就折腾吧),直到在设备管理器中发现“SafeNet Inc.USB Key”的驱动,或有未知设备,这时候就成功一半了,然后,可从设备管理器中更新驱动程序,定位“x64”文件夹,系统会提示没有签名,不管继续装,在重启后,继续重复一种的1、2步骤,直到成功!什么还不行,往下看。
第四种方式
还不行的话,那你就折腾吧,我为了装这个倒霉玩意儿想了n多办法、试了n多工具、重装了3次系统,重启了40~50次电脑,连续3天凌晨2点左右睡觉才总结出来的,不见得科学、严禁、但是肯定能行,只能说祝君好运了。
如果有更好的办法,希望大家来分享。

网友A:
Window 8 必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