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电池枪这方面的爱好者!冒下泡

楼主(2013-08-08):
昨天无意间发现一个老外的视频,采用三级线圈加速竟然可以让水泥钉在十米距离可以打穿一贯奶粉后再穿透三罐可乐(铝制)然后子弹订到木板上!知识就是财富啊。
求这方面的爱好者。求报道

网友A:
这个是电磁炮的原理

楼主:
能商业化的都是好东西

网友B:
估计搞变频器的应该不难实现啊

楼主:
这个需要单片机方面高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搞变频器的应该不难实现啊
LZ说的电磁枪跟搞变频器的有毛关系啊,电磁枪的原理是利用强大的电磁脉冲发射能导磁的金属;电磁枪里用到超级电容、线圈、光电开关、驱动电路、电池等一些东西;多级驱动电磁枪需要用到光电来断开后级线圈电源并开启前级线圈电源来实现电磁线圈电源转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需要单片机方面高手
不需要单片机也可以搞定,用组合逻辑门电路就能做它的控制电路。

网友D:
用大功率电磁(高频)的继电器就可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