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8):
               我在做QD75D与J3-A的位置控制,模块与伺服的接线  如图                      211

             然后我在绝对位置系统上的接线是按照  如图

          在PLC中的顺控程序是按照 如图 编写      [upload=1]

    程序只是跟实际情况下的软元件使用不一样,其他都一样。然后伺服的PA03参数我改成了0001 或者是0002的情况下,顺控程序在执行的时候都会出现213报警。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upload=2]     顺控程序中的x47和X48信号为ON。D44数值为1。K1Y50数值为3 。我看到输出模块上Y50 Y51有信号。顺控程序执行一周期以后,会出现报警213 。我的伺服PD01参数是0C04(伺服开启SON常ON)

网友A:
查查手册对应报警代码的含义,如果是新工程检查接线和参数设置。

楼主:
这是顺控程序

楼主:
我查了报警代码,他的解释是

    我觉得接线应该没问题,顺控也是跟着手册来的,不知道问题在哪,不知道谁试过没有,伺服参数哪些还需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