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8):
还需要注意的是,在编程时,如果使用CH2,无协议通信功能中使用的软元件与使用CH1时是不同的。另外,RS2只支持16位处理模式。

一块FX3U-485-BD 板是否有CH1和CH2,两个通信口。。。。

请问一下,三菱什么型号的通信板支持2路通道

加二个通讯信就行

是这样的 我 一路是用变频器专用指令通信

重点:第二路用MODBUS通信 可行吗?

加二个通讯信,是不是每个通道用一种通信方式就可以,或者是用一块FX3U-485-BD+FX3U-485ADP-MB来实现K1,K2两个通信口.

网友A:
加油,我只是想混个经验,深藏公寓名

网友B:
用16位不是挺好的吗?我喜欢用3G的,节约空间。

网友C(2014-01-28):
看不懂,学习了!!

网友D:
看下三菱通讯手册就可以了,要用两个通道,必须扩展两块,如下图方式扩展。每个通道可以单独使用一种方式通讯。
  • 下载积分:+1(renjiawonder)
  • 签名无效了,麻雀不见了!

网友E:
    谢谢四楼解答。

网友F:
    都是高手呀。

网友G(2014-04-21):
    Fx3U-485ADP-MB配合Fx3U-232-BD使用,232是一通道484是2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