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脉冲指令放到步进指令里面就用不了了呢。

楼主(2013-08-08):
怎么脉冲指令放到步进指令里面就用不了了呢。

楼主:
PULS和SPED参数没错啊,单独拿出来用都可以的

网友A:
你可以在步里面写辅助继电器 你在外面用辅助区驱动脉冲就好了 简单 还方便检查程序
男儿当自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步里面写辅助继电器 你在外面用辅助区驱动脉冲就好了 简单 还方便检查程序
谢谢啦

网友B:
看看,plc里面也要设置,用于区分步进和伺服的。
plc

网友C(2013-09-10):
在三菱的plc在步进指令里面,非法断开驱动,就无法再驱动。这是正常的,解决办法就是用辅助继电器代替。欧姆龙不熟悉。
怎么脉冲指令放到步进指令里面就用不了了呢。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