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3-100A驱动器故障

楼主(2013-08-09):
三菱MR-J3-100A驱动器LED都不亮,只接入控制电源别的外围接口都脱开也不亮???是否驱动器开关电源有故障呢?知道的朋友能指点下吗?谢谢!
努力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有相关的原理图吗?

网友B:
电源有问题啊维修的话找我,QQ1136938754

楼主:
拆下拿办公室接上220v控制电源 ,LED亮了,怎么又可以了呢?装回设备也能用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C:
是这样的
债权债务 www.58zcw.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的
????????

楼主:
又不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