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四轴,输入要25个点输出要40个点,如何选型最划算??

楼主(2013-08-09):
三菱PLC控制四个伺服运动,输入要25个点输出要40个点,如何选型最划算??请高手帮忙一下。

网友A:
三菱FX3U的本机只有3轴可输出,4轴要加定位模块,或者用Q系列的加QD75定位模块,但那样价格就高了;或者用欧姆龙的CP1H的可输出4轴100KHz,性价比还可以。

网友B:
信捷国产的可以考虑下

楼主:
感谢楼上高手,CP1H不知带不带模拟量输出,还是要加扩展呢。谢了。

网友C:
CP1H-XA的带模拟量的

网友D:
四轴带模拟量的,OMRON那款可以,其它国产台达等都有类似的,三菱西门子都不划算。要加模块
我在深圳,有机会交流,QQ492996798

网友E:
可以加输出模块啊

网友E:
FX3U 64点以上可以支持4轴。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F:
引用 网友E:
FX3U 64点以上可以支持4轴。
三菱公司最近增加一组脉冲口了?
难怪1PG和QDP4的销量很不好了···哈哈

网友G:
学习了学习了
QQ 20471661

网友H:
最划算的是两个FX3G-14MT,价格比CP1H40点的便宜,最近刚做了一个,不过四轴是各自独立的,如果多轴联动的话两个PLC间通讯写程序太复杂不推荐,另外楼主的点数也比较多,14点的肯定不够,需要考虑合适的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