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晶体管的PLC有吱吱的声音。

楼主(2013-08-09):
我这里有很多欧姆龙晶体管的PLC CPM1A-40CDT每当通上电的时候就会有吱吱的声音。plc的功能是正常的,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QQ 383902882

网友A:
应该是电子变压器工作时产生的高频电流声

网友B:
这时PLC里面的开关电源板里的高频脉冲变压器所产生?

网友C:
你的PLC是不是已经好多年的时间了?
如果是,则是电源电容变化或者高频变压器和电感等匹配参数发生了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PLC是不是已经好多年的时间了?
如果是,则是电源电容变化或者高频变压器和电感等匹配参数发生了改变。
如果是电源电容变化或者高频变压器和电感等匹配参数发生了改变,那会对plc的使用产生影响吗?比如使用寿命,稳定性这些。
QQ 383902882

网友D(2013-11-13):
程序输出点,自保与断开太过频繁。修改输出点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