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9):
如题,请各位多指教!!

网友A:
引用楼主johnsonqiuzx于2013-08-09 16:59发表的 请教师傅 profaca触摸屏画面上载到电脑后,在电脑上打开为什么是乱码?/ :
如题,请各位多指教!!

你的设备来哪里产?就是那种语言

网友B:
改一下profsce內部的語言就行了

网友C:
没有看错的话,来源于台资企业。
更改内部语言应该不行,把电脑系统更改为繁体的才不会出现乱码。。。。。
如果不更改系统也可以在电脑里面装一个金山快译,但是必须是点开图标,再用金山快译翻译,才能看到里面的标签写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设备来哪里产?就是那种语言

那为什么在PROFACE的触摸屏上可以显示简体中文???,上载到电脑就显示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在PROFACE的触摸屏上可以显示简体中文???,上载到电脑就显示不了??

這並不用糾結,我這邊有日文系統製作的,人機顯示看起來就是中文,但下載到電腦打開就是亂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並不用糾結,我這邊有日文系統製作的,人機顯示看起來就是中文,但下載到電腦打開就是亂碼

那电脑上显示是乱码重新下载到人机,人机界面会不会正常显示中文??

网友D:
选择中文就好了。

网友E:
这确实是不好解释,有些工程日文字体都可以显示,有些就全是烂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