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9):
现在做一个设备,需要监控轴下降时候轴的力,例如撞到东西后在力达到一定值后,轴就得停止上升,免得撞坏东西,大家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常用的是“平衡油缸”来克服Z轴上下移动时的惯量、当然机械配重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B:
看你要求高不高,普通的话用伺服电机的转矩模式应该就可以了,要求高的话用运动控制器,但是价格不菲,请综合考虑。
  • 下载积分:+1(ogreman) 热心助人!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C:
    直接扭矩模式可行性怎么样?
  • 下载积分:+1(ogreman) 热心助人!

网友D:
    可以在Z轴装一个力矩传感器。下降过程中达到设定的力矩就停止然后上升。
  • 下载积分:+1(ogreman)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要求高不高,普通的话用伺服电机的转矩模式应该就可以了,要求高的话用运动控制器,但是价格不菲,请综合考虑。

    驱动器使用转矩模式,我能用电脑读到目前驱动器转矩的值不?例如当转矩达到一定值后,马达就停住,或者在驱动器设定一个转矩的值,当达到这个值后,驱动器给一个信号给上位机,然后上位机停止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扭矩模式可行性怎么样?

    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像松下A5驱动器不知道能做到什么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在Z轴装一个力矩传感器。下降过程中达到设定的力矩就停止然后上升。

    力矩传感器一般用那种?

网友D:
    具体的我也不知道的。我是在一个自行车制造公司看到一台设备使用力矩传感器来测量前后轴的灵活程度的。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力矩传感器。http://www.hxjd.com.cn/pro/procgq/2009-05-22/13.html我刚在网上搜了一下。你可以去看一下。
  • 下载积分:+3(ogreman) 热心助人!

网友E:
    用弹簧加一个感应器,不知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这个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像松下A5驱动器不知道能做到什么程度

    刚仔细看了下,驱动器扭矩模式不太可行,主要是我需要在用脉冲控制Z轴到一个位置,如果中间撞到东西才给予报警,停止之类。扭矩模式是在控制恒转矩情况下才较多使用

网友F:
    可以在在下面加一个气缸。气缸上装个传感器。气缸要加压力调整调节阀。当下压时碰到东西气缸信号OFF就压着异常了还能保护产品不会以为错误而损坏。我们公司以前做COG时在压头上做这么一个东西。
  • 下载积分:+1(唐向辉)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ogreman) 热心助人!

网友G:
位置控制加转矩限制,完全可以
  • 下载积分:+1(ogreman) 热心助人!
  • 承接上海周边地区非标电气设计。QQ864539117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C:
    我刚刚做的台达ASD-B2的,直接用的扭矩模式做的上螺丝···
    要读值得话就需要通讯···台达那边有个零速度输出

    刚刚才看到你说需要脉冲检测有无碰撞?
    那先位置模式,到达位置转扭力模式·····
    试试吧···应该是有可行性的··以前拧瓶盖也是这样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位置控制加转矩限制,完全可以

    能不能具体一点点,我向下走可以用脉冲控制,转矩限制具体怎么设定?伺服驱动器能做到吗?还是说需要其他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在在下面加一个气缸。气缸上装个传感器。气缸要加压力调整调节阀。当下压时碰到东西气缸信号OFF就压着异常了还能保护产品不会以为错误而损坏。我们公司以前做COG时在压头上做这么一个东西。

    恩,这个思路挺可以,主要是我们需要更精确一点的控制,最好能设定力的值这样子

网友H:
    伺服电机基本都有扭矩控制模式,可以考虑,用IAI电缸做过轴承压入兼位置判断。

网友G:
    以j3-A伺服为例,具体看说明书

网友I:
    家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J:
    调整伺服驱动器的过载报警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调整伺服驱动器的过载报警点。就可以了
    过载报警点,就是说当扭力大于设定值,驱动器给出一个报警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attachment=110231]
    以j3-A伺服为例,具体看说明书

    thanks ,能不能再详细一点点,哥

网友K:
    安装压力传感器,监控压力传感器的力。

网友L:
    伺服内部有力矩到达功能,就是你设定好的的力矩,到达后(力矩同时不在升高),有一个开关量输出,然后你用这个开关量来处理各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L:
伺服内部有力矩到达功能,就是你设定好的的力矩,到达后(力矩同时不在升高),有一个开关量输出,然后你用这个开关量来处理各种情况。
谢谢,你的这种驱动器像常用的松下,三菱伺服驱动器都有的吧?还是说需要其他的型号驱动器

网友L:
我们的驱动器有这个功能,其他的驱动器没有用过,应该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们的驱动器有这个功能,其他的驱动器没有用过,应该有这个功能。

OK,查手册,三菱和松下都有这个功能。谢谢

网友M:
张力控制器

网友N:
监视或控制下行转矩

网友O:
如果整个过程是平顺的就可以用伺服的转矩控制,不然就要加传感器。

网友P:
楼主说的撞到的东西是什么东西,这个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