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9):
我的机器换了11KW变频器,原来的制动电阻是1000W,50欧,问题是制动效果不好,不能一下刹死,我想把电阻换成3000W,30欧的 问一下朋友们换后刹车效果会好一点吗? 根据——制动电阻的选型:动作电压710V
1) 电阻功率(千瓦)=电机千瓦数*(10%--50%),

1) 制动电阻值(欧姆)
粗略算法:R=U/2I~U/I 在我国,直流回路电压计算如下:U=380*1.414*1.1V=600V
其中,
R:电阻阻值
U:直流母线放电电压,
I:电机额定电流

楼主:
如果只加大电阻的功率会是什么情况?从公式看功率的大小和使用制动的频繁度有关,但是电阻功率大了制动电流就会大,制动的效果就会好一点,不知道我的想法对吗?

网友A:
制动电阻  选多大  变频器说明书上有的 为啥还要算?

楼主:
实在对不起!这几天单位忙没有上来,变频器的说明书上有制动电阻的选型,我的11KW变频器应配50欧1000W --4000W,情况是这样的,机器原来用的是50欧1000W的,因为制动不好,高速时不能一下刹死(原来可以,换了别的牌子的变频器后就不能了)原来的变频器自带刹车单元,外接个刹车电阻就可以了,刹车效果很好,变频器坏了,买了别的牌子的,买后才知道10KW以上的要外接制动单元,买了个制动单元,配50欧1000W电阻,就是机器高速时不能一下停住,减速时间调了,不行,电阻换成30欧的还是不行,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朋友们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B:
我想说一句,其实制动电阻阻值的大小与制动的效果没有多少关系,请不要拍砖。
制动电阻功率的大小只是看制动使用的频繁性而定,还是检查一下机械方面和变频器参数。

楼主:
wwcwwc 您好!我用的是外接制动单元,我只知道变频器要设置减速时间,制动单元需要调动作电压,别的参数就不知道了,机器没有机械制动,谢谢关注!(电阻阻值的大小应该和刹车效果有关系的,电阻阻值小通过的电流就大,电机绕组的制动磁场就强,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