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9):
伺服定位,累计误差,你们怎么做的了 ,谢谢

网友A:
回原点,再开始

网友B:
如果采用的是棘轮控制的话,棘轮直径的准确度,是主要原因,
            螺杆的话就不会出现误差,你可以根据你的要求精度设定伺服旋转一圈的脉冲数。比如螺距是5MM需求的精度是0.001MM这样就可以设定一圈的脉冲数是5000,这样就可以了。
            凸轮控制的就可以按角度控制,这样的话如果要旋转一圈,哪么一圈的脉冲数就可以设定为360,这样根据你的要求精度设定了,如果是最小1度就是360,如果是0.001度就放大1000倍就可以了。
一般螺杆控制不会存在偏差,凸轮一周就清零也不会出现累计误差,只有棘轮的加工精度存在问题,才会导致累积误差,你可以换算成角度,这样一圈360度就可以清零了,误差只会出现在这一圈内,精度还是可以控制的。
技术源于不断自我提升,人品奠定明天是否能够成功。
只要我接手的项目,我一定会帮您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