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讯协议

楼主(2013-08-09):
有没有哪位师傅做过PLC和温度采集仪通讯过,知道的师傅QQ聊1010734275

网友A:
用个A/D模块就行了

网友B:
485转232就行

网友C:
最近有机器想

网友D:
你的问题非常笼统
没有PLC厂家,没有温控器的通讯协议

网友E:
有温控仪又有触摸屏的话你就直接不要用PLC也可以的。如果都要用,那你看看触摸屏有几个通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