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求大家解释一下伺服电机控制的过程

楼主(2013-08-09):
公司从日本母公司运来了一台检查设备,检测阀门开启的最小力矩。主要运用了伺服电机与plc,过程就是伺服电机带动阀门从0度转到90度,开始与结束段转得很轻松,中间段转得很吃力,简直就像要停下来了,就这样测量出力矩的。阀门最大阻力一般在开启角度30-60度之间。就是不明白伺服电机从0-90度用什么模式控制的?是转距模式吗?怎么控制转距从小到大的检测出每一个产品的最小开启力矩的?求大家给解释一下。

网友A:
这是通过在屏上设定一个要检测的力矩通过PLC传给伺服控制器。因为是转矩模式。

楼主:
能解释详细一点吗,给定什么样的参数呢?

网友B:
早上一开电

网友C:
位置控制+模拟量给定扭矩限制+读取伺服滞后脉冲数

楼主:
位置控制是在哪一段,模拟量给定是哪一段?还请3楼的朋友帮忙给讲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