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台达PLC 16位数据寄存器怎样设置为无符号数类型?

楼主(2013-08-09):
台达PLC 16位数据寄存器默认为有符号整数,范围-32767~+32767。现在想保存一个32767~65535之间的整数,因程序关系,不能使用32位的寄存器。请问,有无方法将此寄存器数据类型改为无符号整数类型?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方法很多,不知道怎么才能满足你的要求哦

楼主:
是么?我一 个都不知道啊!
比如:
D0数据类型默认是有符号数,因此只能存-32767~+32767。如果是无符号数据类型,则可存放0~65536.
我要将40000存入D0,怎么实现?

楼主:
台达PLC,用起真恼火啊!!!

网友B:
不能够只说别人的东西不好!自己也得加油哦!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楼主:
哥们用过台达的没?要是用过,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编程软件怎么用?你见过编程软件的使用说明了吗?

楼主:
楼上的兄弟,不要光说不练啊。
比如:
D0数据类型默认是有符号数,因此只能存-32767~+32767。如果是无符号数据类型,则可存放0~65536.
我要将40000存入D0,只用16位。怎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