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9):
现在有个松下伺服马达,带内置绝对编码器的,没有用过,不知道怎么用,谁用过给讲讲
断电后要不要把编码器值读到PLC里来,还是驱动器会自己判断位置,PLC只要照常发送命令脉冲就好了

网友A:
用过三菱MR-J2S、J3的。它们都可以用于绝对位置控制。伺服放大器必须安装锂电池,才能断电后记忆绝对原点。使用相对位置或绝对位置控制,要看机床或机械动作要求而定。一般来说,绝对位置控制复杂些,需要PLC的输入/输出点也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三菱MR-J2S、J3的。它们都可以用于绝对位置控制。伺服放大器必须安装锂电池,才能断电后记忆绝对原点。使用相对位置或绝对位置控制,要看机床或机械动作要求而定。一般来说,绝对位置控制复杂些,需要PLC的输入/输出点也多些。

复杂在哪里呢,PLC多出来的点是用来干嘛的

网友B:
安装锂电池,断电后记忆绝对原点,要想将编码器值读到PLC里来,还得参照用什么样的伺服控制器了,伺服控制器端口的编码器值输出直接接到PLC脉冲信号输入端即可读出编码器值用着位比较,我有做个这类案列!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