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有点模糊,大家指点指点

楼主(2013-08-10):
有关电机与变频器设置问题
例如:我有一电机名牌上的转速:2370r/min. 使用变频器进行变速度。 现变频器调节50HZ,怎么计算电机这时的实际转速啊。谢谢!在网上查了下,不是很明白,那个大师能详细说明下吗。

网友A:
那电机名牌上的2370R/MIN是指多少HZ呢。按这个比例算就是了。

网友B:
50=2370转
实际转速=实际频率*2370/50

网友C:
那个大师能详细说明下吗。

网友D:
一般会偏低一些,理论是按二楼说的算。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E:
实际转速=实际频率*2370/50

楼主:
谢谢各位!受教育了。

网友F:
同意二楼,一般我们国家交流电就是50HZ的,正常电机名牌就是50HZ工况的,你的是50HZ。2370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