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油缸运动速度

楼主(2013-08-10):
根据油缸自带的位移传感器数据变化,计算油缸的伸缩速度?

网友A:
速度不是等于路程除以时间么,,

网友B:
后一秒的数值减前一秒的数值就是你需要的油缸运行速度,当然你这个需要考虑油缸的前、后运行,不过没有关系取它绝对值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