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0):
现在有个项目,是三菱Q02CPU所在一个主站00,然后通过通讯线扩展了一个扩展站01,扩展站上只有四块数字量输出模块QY10。然后把程序,参数,内存传到CPU中,看似一切正常,没有报错之类的。开始测试,主站上的所有模块都正常,但是扩展上的所有输出模块均无反映,于是在线监控,在系统监控里,发现只有主基板,和主机板上差的模块,扩展基板是灰色的,没有检测到有扩展基板。在程序里强制输出线圈,扩展板上的模块对应的点也没有亮灯。于是,更换扩展板,问题依旧。现在就还没有换通讯线和主基板了。有哪位大神知道怎么解决啊,菜鸟在此谢谢,万分火急急急!!!!!!!!!

网友A:
引用楼主lgf2425于2013-08-10 19:14发表的 急求三菱Q02 CPU挂扩展站问题,检测不到扩展站。。。。。 :
现在有个项目,是三菱Q02CPU所在一个主站00,然后通过通讯线扩展了一个扩展站01,扩展站上只有四块数字量输出模块QY10。然后把程序,参数,内存传到CPU中,看似一切正常,没有报错之类的。开始测试,主站上的所有模块都正常,但是扩展上的所有输出模块均无反映,于是在线监控,在系统监控里,发现只有主基板,和主机板上差的模块,扩展基板是灰色的,没有检测到有扩展基板。在程序里强制输出线圈,扩展板上的模块对应的点也没有亮灯。于是,更换扩展板,问题依旧。现在就还没有换通讯线和主基板了。有哪位大神知道怎么解决啊,菜鸟在此谢谢,万分火急急急!!!!!!!!!

1.请详细描述你的系统配置
2.你的扩展基板是否有安装电源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请详细描述你的系统配置
2.你的扩展基板是否有安装电源模块?

扩展板上有电源模块

网友B:
扩展板上的调整插针位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扩展板上的调整插针位置呢?

插针插在第一排,一级扩展。

网友B:
上你的组态配置图片或者程序。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主机板扩展口损坏。

网友C:
学习了啊
QQ 20471661
Hard Road,brave h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