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0):
一台"多头直条切割机"使用两个三菱伺服MR-J2S-40A,控制两个电机,一个伺服放大器烧坏,换新,现在一个电机转,一个电机不转,如何设置?大师帮助解决,谢谢!

楼主:
谢谢回答,编码是参数吗?参数是动过.电机的编码器没有动过(拨过),什么是"绝对系统"?如何"重新回原点"?       两台是一样的,手动可以读出参数.已经复制到新换伺服机里了.还是不转.

楼主:
A机烧坏,换新,把坏机的参数复制到新的A机,B机原设置不动,所有接线不动,结果:A机转,B机不转,自检B机没有正(反)转信号.A机CN1A和B机CN1A用线连接.两台的CN1A是串在一起的.参数19:设置有,成功,断电,再开,还是000C,无法设成000E.现在A换过,B不正常了.现在A能转,A转的正常,速度,方向都可调.B自检没有正反转信号,是屏上提示的.B驱动器上没有报警.接线感觉没有问题.B机的CN1B上有一个空头,是短路线:3和13联通,5和10,20,15,16,17联通
.A机的CN1B上是控制箱来的信号联通,VC信号,正反转信号.B机的CN1B的8和9没有接线.B机0参数:0002,应当是速度模式.B机原来0参数就是0002.
   感觉CN1A的信号没有传过去?或是B机没有识别.

楼主:
两个CN1A连接线:A机的6和B机的3联通,A机的16和B机的13联通,A机的7和B机的2联通,A机的17和B机的12联通,共4条线.这个就是AB相的编码器脉冲.

曾今把CN1B的信号全部接通,两个电机都转,一个快,一个慢(当时可能参数有问题).就是把两个CN1B的信号全部复制接通,包括里面的短路线.

A机的控制信号是CN1B,把A机的控制信号(CN1B上的)插到B机的CN1B上,B机转.B机控制信号应当是CN1A上过来的,A机送过来的.

感觉伺服没坏,电机没坏,就剩接线和设置.

楼主:
这是坏的A机的参数(和出厂不一样的,已复制到新A机)
0:0002
3:5
6:67
25:1500
27:8192
34:2
35:67
37:251
38:25
41:0001
42:0002
50以后的查不出来

B机参数:没有和出厂参数对照,全部:
0:0002
1:0000
2:0105
3:16
4:1
5:100
6:59
7:3
8:100
9:500
10:1000
11:15
12:0
13:0
14:0
15:0
16:0000
17:0100
18:0000
19:000E
20:0000
21:0012
22:0000
23:0
24:50
25:0
26:100
27:4000
28:100
29:-10   是负的
30:0
31:0
32:0
33:100
34:5
35:59
36:297
37:287
38:29
39:980
40:0
41:0001
42:0003
43:0111
44:0222
45:0665
46:0770
47:0883
49:0000
50:0000
51:0000
52:0000
53:0000
54:0101
55:0000
56:0
57:10
58:0000
59:0000
60:0000
61:70
62:100
63:100
64:100
65:0000
66:10
67:1
68:0
69:1
70:1
71:1
72:200
73:300
74:500
75:800
76:100
77:100
78:10000     万
79:10
80:10
81:100
82:100
83:100
84:0000
完了

网友A:
新换的驱动器地址是否和原来换下的旧品一样?

楼主:
烧了的是A机,新换的是A机位置."地址"是位置的意思?伺服放大器和原来的型号一样,是MR-J2S-40A.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烧了的是A机,新换的是A机位置."地址"是位置的意思?伺服放大器和原来的型号一样,是MR-J2S-40A.

由此可见你的问题还是在A机上,请再次检查相关参数及接线

楼主:
这台机器已经修好,用示波器测,A机CN1A有信号,是B机没有设置好,设置正确,就好了:A机正转,B机反转,并且速度同步.

现在,把参数写出(与出厂不同的):

参数号     A机         B机
  0    0002(速度模式)   0000(位置模式)
    3                1                     3277(分子)
    4                1                     100(分母)
  18            0000             0011(B机显示速度)
  19            000E             000E
  21            0012             0012(输入负A/B相脉冲串)
  54    0000(A机正转)    0001(B机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