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气动知识

楼主(2013-08-10):
请问各路高手,要控制吸盘的吸气动作是用真空电磁阀吗?那如果用普通的电磁阀可不可以?求解答,谢谢!

网友A:
大哥,那个叫真空发生器,吸气,和放起,都可以控制的,用两个电磁阀,一个控制吸,一个控制放气,

网友B:
真空发生器和一个电磁阀就可以控制吸取和放开

网友C:
有一个真空发生器组合就可以了,上面带有两个阀的,一个供给阀,一个破坏阀
回收SMC、FESTO、KEYENCE、OMRON、西门子等全系列产品有货的可以加 QQ:2238834381 电话:15962230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