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0):
欧姆龙CP1L   err灯常亮,估计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有一个cp1e-e30dr-a的plc;我想用来学习;可连机后显示无法清除内存程序;读取保护;覆盖被禁止;求解密软件

网友B:
没得估计,你自己用电脑看看报警代码,然后查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cp1e-e30dr-a的plc;我想用来学习;可连机后显示无法清除内存程序;读取保护;覆盖被禁止;求解密软件

如果不需要程序,可以不用买内存盒清楚程序。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得估计,你自己用电脑看看报警代码,然后查书

在哪个地方查故障代码的呢,联机时监视哪个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需要程序,可以不用买内存盒清楚程序。

CP1E貌似不支持存储盒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cp1e-e30dr-a的plc;我想用来学习;可连机后显示无法清除内存程序;读取保护;覆盖被禁止;求解密软件

能让我见识一下你的CP1E-E30如何覆盖被禁止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