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0):
今天出去接点私活,一个送帶机,以前是接触器的,现在他让改变频器,变频器是海利普的,改好试机OK,问题来了,那个老板说要我保证他的电机不会烧掉,他说买变频器的时候,卖变频器的跟他说变频器可以保护电机不被烧掉,我都晕了,我说变频器是可以保护电机,但是并不能保证它一定不烧掉,他不懂,跟他说了半天也没有用,他说我不敢保证就是我线路没有接好,最后工钱拿了一半,气死我了!!!!!!!!

网友A:
大哥变频器是可以保证电机不烧的,你就保证好了,怕什么,只要你把变频器的过载调成马达一致的,就可以了,,做生意,有时候是需要吹牛的

网友B:
这个真是叫“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楼主你说的那个老板压根就是想赖工钱了。
如果安装变频器使电机不会烧毁的话,变频器恐怕价格还要高许多了。变频器只是比一般的热继等保护的性能或者功能更多一些。

网友C:
我认为只要变频器过载电流设置好,完全可以保证电机不烧

网友D:
多给他几个保护器,再把保护值调小点,但这样肯定使用起来不稳定,就让他选了,可以保证你电机不烧,但使用起来不稳定就别赖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大哥变频器是可以保证电机不烧的,你就保证好了,怕什么,只要你把变频器的过载调成马达一致的,就可以了,,做生意,有时候是需要吹牛的

樓主你太實在了,學學上面這位仁兄!其實樓主說的是對的,那位老板的要求也不是沒道理,只是有些話還是要看人的,再者樓主對自己的信心不足,導致老板對你的能力有懷疑,所以就半價。其實這對樓主來說未必不是好事,所謂“吃一塹長一智”!!!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网友F:
钱到手再说,你当时肯定就完事。

网友G:
做人做事不能太老实了 经验教训 学习啦

网友H:
看来你的参数没有认真设置了。

网友I:
是呀!现在的私活不好搞,好不容易接点私活,还要减半,我接的一个业务,他要保半年时间,还是要自己强式一点好。

网友J:
变频器是可以防止电机烧毁的,你把变频器防堵转参数,缺相参数都打开就行了。

网友K:
他怎样讲,你就怎样答,把钱搞到手再说,

网友L:
客户要的不是多好的技术,而是钱少活多人傻、

网友M:
哈哈哈,和我一样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