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一个485口能和屏、变频机都通信吗

楼主(2013-08-10):
台达SX2PLC,带有一个485口,想知道能不能与变频机和触摸屏同时通信呢????

网友A:
可以,485是可以组网的。
愿闻其详

网友B:
一般不可以,除非plc做MODBUS从站,屏做主站。因为485只能有一个主站。
屏设置为施耐德modbus主站驱动,plc设置或要编一段从站程序,变频器一般是支持modbus协议的。这样做太烦锁j,不如再加一个通汛口。
屏做主站的怎么设置啊?屏还能通过PLC写参数给变频机吗?

网友C:
可以,485是可以组网的,用MODBUS做就可以了
怎么组网啊

楼主:
描述:图1
描述:图2
程序是图1时,屏能通信上,加了图2上那一句后,就通信不上了

网友D:
可以,变频器485通讯

网友E:
如果用屏与PLC及变频器组网的话,PLC只能当从站,所以不能用MODBUS的相关指令,只能写一段设定通讯格式的程序就好。
在屏上面选择PLC类型为Delta Controller ASCII或Delta Controller RTU
然后就可以在屏上对变频器及PLC进行编程了。
对变频器的编程就像PLC一样,直接调用变频的参数地址就行,如修改01-09这个参数,只要在屏上的地址选择:INVERTER-109这个地址就行。修改01-10参数,地址为INVERTER-10A

网友F:
不妨将屏幕独立出来
屏幕一边跟变频器通讯,另一头跟PLC用PLC的485口通讯

网友G:
楼上的方法正确,如果PLC需要知道变频器的数据,可以使用脚本。

网友H:
可以,485是可以组网,屏的每个参数地址重定义,运行时会影响速度。最好是屏用232,变频器用485。
台达PLC一个485口能和屏、变频机都通信吗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