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540E变频器冷却风扇不转?

楼主(2013-08-11):
手中的三菱变频器冷却风扇不转了,面板提示FN风扇故障,参数已经设定成变频器上电风扇就转,风扇已经单独通电测试,没问题,可以转。
初步查,应该的变频器的驱动板没输出24V给冷却风扇,手里也没驱动板的电路图,不知道哪个件坏了,大家有没有碰到过,风扇不转是板子上什么件坏了,板子上有保险吗?24V怎么变出来的?
谢谢大家

网友A:
实在不行外接电源就O了,风扇一直转也不会有啥印象,可能就是风扇寿命没有以前长而已

网友B:
检查24v电源 驱动信号 和驱动三极管

网友C:
曾經遇到過LG IG5變頻器散熱風扇壞(其它正常),后配了一個安裝前試過正常,但是裝到變頻器上風扇運轉,但變頻器不能工作,后換上原裝LG IG5變頻器散熱風扇后變頻器就能工作。估計變頻器的散熱風扇要達到變頻器內預先設置參數值才能正常工作,這也是保護變頻器。其它品牌的變頻器就不知是不是這樣!!!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楼主:
变频器参数是没问题的,风扇也是没问题的,现在就是驱动风扇的电路出问题了,自己也没电路图,也不知道如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