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进步一小步

楼主(2013-08-11):
224晶体管带步进,Q0.0-Q0.7都是一个公共点。问题来了,步进驱动器脉冲输入不能超过直流5V。这样的话我公共点接5V的0V,那是后面Q0.2-Q0.7输出不都是5v的0v。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把24直流的0V也接在公共点上。这样就能解决问题了。问下对不对 会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A:
224应该是q0.0到q0.4一个公共端
q0.5到q1.1一个公共端

网友B:
好像Q0.0-Q0.3是一个公共端,Q0.4-Q0.7是一个公共端,Q1.0-Q1.1是一个公共端

网友C:
就直接接24V的就行,然后从Q点输出到步进驱动器的那个线上加上限流电阻,一般为1.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