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线颜色标准

楼主(2013-08-11):
各位的控制柜中,电线的颜色是怎么标准的?国标、CE还是啥?

网友A:
大多都是随意没有标准

网友B:
尽量遵行国标

网友C:
交流的红色的或黑色的,直流的蓝色的,

网友D:
有一个《导线、按钮和指示灯的颜色》(名称大约如此)的中国国家标准,它依据国际电工IEC标准来的。

网友E:
按标准搞,结果怎么样都敢肯定,不按标准,那就很难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