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200PID控制

楼主(2013-08-11):
现在有个农村饮用水项目,一台取水泵,四台加压泵,PLC是西门子200的,CPU是226的,AI模块是EM231 4-20ma输入,AO模块是EM232 4-20ma输出,一台变频器是ABB,组太软件为力控软件,现场控制柜有一个旋转按钮,打到现地为变频器进行PID控制,打到远方,为PLC进行PID控制,请问各位大神这个功能能不能实现,如果能实现,求指教。如果各位大神有类似PID控制的软件,能不能发我一份,Q931204532,谢谢
新人一个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可以,只要把控制ABB变频器的外部1和外部2的选择就可以,ABB的外部1相当于手动控制,速度控制为AI1,由PLC的PID控制输出,由EM213输出到AI1,外部2是由变频器的PID控制!具体可以看ABB变频器的说明书。西门子200的PID只要按指令向导的提示就可以,然后在程序中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