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谁知道PLCY0正转Y0,Y1反转PLC有指示,Y1却没有输出(台达60ES2 00T)

楼主(2013-08-11):
各位同行:
最近我遇到一个问题,(PLC台达60ES2 00T)
PLC(台达60ES2 00T),驱动(台达ASDA-AB),伺服台达2KW.所有东西全部正常,出现一故障,Y0正方向,正常,Y0,Y1反方向,异常还是走正方向.输出指示(灯)一点问题没有.
PLC正常了5分钟后.出现上述问题.
换了台PLC,测试又可以.
想问,什么原因可以导致PLC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所有东西全部是新的.担心再换一台PLC会不会再次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高位脉冲和低位脉冲地址在plc上电时要清下零,台达的就这样

楼主:
是这样的,我也发现了这种现象.但我碰到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我是再赋值后忍让出现上述现象.
谁知道PLCY0正转Y0,Y1反转PLC有指示,Y1却没有输出(台达60ES2 00T)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