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1):
plc输入点,原本是NPN两线的传感器换NPN三线传感器直接接两根?
原本用的是两线的欧姆龙接近开关,坏了。神人换了个三线的。三线的感应器棕色和蓝色不是电源吗?黑色是信号线!他将三线感应器的棕色接原来两线的棕色(输入点),三线感应器的蓝色线接原来两线的蓝色(N24)。黑色不接。这样也可以正常使用。我只想问一下,棕色和蓝色不是电源线吗?怎么形成回路?NPN的黑色线和N24存在一个开关。不是这样的吗?我看了说明书,棕色和蓝色确实是电源。电子电路不是很懂,求解!

不知是我表达得不够好还是怎么回事,有很多没看懂我的意思。现在拍了几张图,一个是原来的型号和换上去的,都是欧姆龙的,PLC是基恩士的。黑色线没有接。已经用了两个多月了,不知这样长期使用有什么影响?

网友A:
没有试过,下次试试。

网友B:
三线制 黑色线是信号线,接PLC的输入点,棕线接24V,蓝色接OV。 QQ:44304556 还有不清楚联系。
传感器

网友C:
这样也能???

网友D:
这样也可以用?

网友E:
有空我也得做这个实验试试 以前真没有这样用过

网友F:
可能嗎?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G:
鄙人愚见,是不可的

网友H:
三根线两个电源线,一个信号线,把信号线接近PLC就行,电源线接上电源就OK

网友I:
按照图片接

网友J:
是不是常通了。

网友K:
两线的没有电源,只是一个常开或常闭。道理都是一样。

网友L:
我试过。真的还是可以的。我想了想是串联在电源上了的原故吧。

网友M:
我靠
不会吧
那样也能用?
没有信号线,咋个控制?
神人。反正我是没试过
感谢英雄前来观帖

网友N:
敢问是哪位神人,楼主怎么不直接问神人?跟人家多学学,多难的的机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敢问是哪位神人,楼主怎么不直接问神人?跟人家多学学,多难的的机会啊

呵呵,是位普通工人换的,我当时看到时就拍胸口说“这样肯定不能用了”他说可以正常用啊,我就看了一下还真的可以哦。不信你也可以试试。我也觉得不可能!但是现在真的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可以的

请问是什么原理?能解释下不?怎么形成回路的?

网友P:
NPN型 的传感器在接收到信号时,传感器信号线和传感器的电源负极是接通的,用表量的话信号线接表黑棒。传感器电源正极接表红棒会有24V的电压。这时就相当于一个二线的传感器了。

网友Q:
我觉的是不可以用的.以前用三线代二线,.一般都是三线的棕色接二线的棕色,三线的黑色接二线蓝色,而三线的蓝色接机台的外壳,这样就可以正常使用.你说的这种方法要是真的能用的话,那我真的还是要试一下.

网友R:
控制小电流可以用这方法,如plc.光电,是串联回流

网友S:
神人太厉害了,没这么用过

网友T:
PLC输入点也是24V能给三线的供电,但负载能力不强.当传感器不工作时.维持电流很小.不能让PLC的输入点导通工作.当有触发传感器的条件时.些时传感器的工作电流会增大.由于输入点负载能力很小,所以电压会降低从而进入工作状态了.只供参考.

网友U:
有部分元件可以 的,這個不是標準的接線,NPN實際是開集電極,兩線是從三線改過來的。。。。。

网友V:
有空我也得做这个实验试试

网友W:
我这边的员工也这样接过。(接近开关都是操作工换。他找我来换还不如自己换的快)当时没找到两线的。他就用三线的接上去用。

网友X:
不要让他瞎鸡巴搞,磁性开关是开关型的,棕色接输入点,蓝色接OV,磁性开关检测到物体,会将这条路接通,PLC输入有信号,而NPN型开关,需要外部电源的,NPN型PLC的输入点有24V的电压,你接了感应器的棕色,感应器的蓝色你接了OV,相当于只是给感应器供电了,PLC是常通的!

网友Y:
个人感觉不可以啊!你可以把俩个感应器的型号写出来吗!?
吃到老 学到老

网友Z:
NPN原理图好像就差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