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1):
         本人最近在做QD75D与J3-A的伺服电机的定位控制,根据手册上的方法进行了焊线连接
     起初碰到的问题是,我在进行原点定位的时候,每次PLC复位或者开关电源,原点会消失,经询问,是I\O模块没有与伺服放大器进行接线,无法通信
     当我,重新接线,并且按照手册上面构建绝对位置(ABS)控制系统以后,PLC能读出伺服电机的绝对位置了。可是当我用(计数方法2)再次进行原点定位的时候,在PLC复位或者重新上电以后,电机的机械位置又会更改成未进行原点定位前的数值。
    请教有哪位大哥做过类似的工程。求解我要设定原点是否需要构建ABS控制系统,构建好以后又为什么无法成功设定原点。

网友A:
J3-A放大器安装了电池没?没有安装电池的放大器是无法记忆原点的.

网友B:
   本人最近在做QD75D与J3-A的伺服电机的定位控制

网友B:
人最近在做QD75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