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天正电气安装问题

楼主(2013-08-12):
各位师傅,请教一下,天正电气CAD安装好后,怎么电气方面的都是未知命令,不能用,只有建筑的才能用。这是为什么呀,帮助一下吧,我都重装了好几次了。

网友A:
填注册码的时候不是有建筑和电气还有其它方面选择的吗??你选错了吧,,,,

楼主:
我是选择天正电气的、在打开天正电气CAD时命令栏中显示未找到??文件

网友B:
我都重装了好几次了。

楼主:
不知你装好了没有呀,电气的都是未知命令

网友C:
我没用过,主观意见:既然你选的电气的不行,你选建筑的试试?看会不会反过来?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