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绞线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8-12):
很多地方都看到双绞线这个概念
这个是什么意思?
两根线绞在一起吗??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请大家给帮帮忙解释下
谢谢了~

网友A:
大多用于通讯的场合
具体可以去百度百科查一下“双绞线”,里面说得很全

网友B:
很多地方都看到双绞线这个概念

网友C:
直接上图看看,

网友D:
双绞线比平行信号线抗干扰效果好。

网友E:
四楼说得对

网友F:
双绞线就是抗通信干扰。

网友G:
两根绝缘导线绞合在一起

网友H:
哦,原来双绞线的定义是这么回事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