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smart触摸屏控制8个油缸同步起升和下降

楼主(2013-08-12):
各位大侠,我做了个项目,关于8个油缸同步控制,每个缸上都有一个位移传感器4-20MA 信号的,这几个缸分4个主缸和4辅缸 要举升一个400吨的平台上升和下降,要求平台平稳上升下降,我做了一部分,上升通过通过四个主缸先升3毫米停下在4辅缸在升3毫米反复交替进行,效果还可以,我用同样的方法做下降,结果就乱套啦,因为下降时平台太重只要阀一打开,平台下降太快3毫米跟本控制不住,有多有小,结果平台就倾斜啦,各位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提供点经验

楼主:
怎么做才能控制住下降让下多小毫米,就是多小毫米呢

网友A:
请注明转载。

网友B:
这个我认为只能调整液压阀组了。第一、调整下降时的油缸背压。第二、液压下降回路改造。(目的是减小下降回油油量)

楼主:
下降时通过一个液压锁和下降电磁阀组成下降动作,但是太重啦一打开两个阀一下就是10几毫米的量

网友C:
主油缸和辅助油缸进油管和出油管要使用相同长度的分支油管
而后再连接到主进油和回油管上。保证分支油管越短越好。
下降速度过快可以在回油管回路加调速阀,保证下降速度缓慢。

楼主:
从泵站到最远的两个主辅缸大概有20米 ,我们也加了节流阀,但没起作用

网友D:
每个增加溢流阀,

网友E:
液压缸同步升降一直是个难题,有许多解决方案,但实际效果都不理想。
唯一有效的是机械同步,现实就是这样,不管你信不信。
不要以为电气控制是万能的。

网友F:
能不能做到下降时,监测距离大就反向动作取四个

网友G:
用比例压力和流量阀

网友H:
油压同步本来不容易的,你的看样子要求吧高,使用主要问题是下降速度太快,肯定是你平台很重,要加背压阀的。你百度下背压阀。

楼主:
就是动作太快,来不及关阀,等检测到位啦在关阀,等阀关闭后,已经下降多啦

楼主:
就是下降太快啦,来不及反应,等检测到位啦,在关阀后,就已经下降过啦

网友I:
用伺服缸来做,精度高,平稳,我们有相关的技术方案。联系我QQ,798998373

网友J(2022-01-13):
通过位移信号控制比例阀开度,比如说设定位移两毫米,比例阀开度开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