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2):
各位大侠,我做了个项目,关于8个油缸同步控制,每个缸上都有一个位移传感器4-20MA 信号的,这几个缸分4个主缸和4辅缸 要举升一个400吨的平台上升和下降,要求平台平稳上升下降,我做了一部分,上升通过通过四个主缸先升3毫米停下在4辅缸在升3毫米反复交替进行,效果还可以,我用同样的方法做下降,结果就乱套啦,因为下降时平台太重只要阀一打开,平台下降太快3毫米跟本控制不住,有多有小,结果平台就倾斜啦,各位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提供点经验

网友A:
450吨的平台和下降

楼主:
450吨的平台通过8个油缸顶着上升和下降

网友B:
4个油缸要用液压同步几乎不可能,一般应在机械上改进,增加机械同步装置(齿条,齿轮,同步轴)

楼主:
不同步也行,下降速度有快有慢不影响,主要几个缸依次下降完,保证下降的高度一样就行啊

网友C:
要加背压阀的。你百度下背压阀作用就知道了。

网友C:
要加背压阀的。你百度下背压阀作用就知道了。原理就是在回油口加个控制回油压力的阀,回油压力不到的话,不回油的,油缸不动,就不会下降很多,溢流阀是可以改背压阀用的。加节流阀没用的,何况你的回路肯定有节流阀,背压阀一个主要作用就是加的垂直安装的重负载油缸上的。重负载的话,负载的重量影响了,系统油压的。450T重力产生的压强已经很大了。450*1000KG/8*S(cm2)=56kg/cm2 S取1000CM2。重力压强差不多5.6MPA。你缸面积1000CM2,应该不到把。压强就大的多了。你算下重力压强,在加上系统压强。背压阀压力比他们的和小就好了。小越多,下降速度越快。

楼主:
我们在下降管路上装有单向液压锁,锁打不开,不下降,但打开后降的很快

网友D:
用伺服缸来做,精度高,平稳,我们有相关的技术方案。联系我QQ,798998373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在下降管路上装有单向液压锁,锁打不开,不下降,但打开后降的很快

你的单向液压锁的控制油压是进口还是出口的,用出口压力的。上个图看看。加个节流阀在进油管路上。看看下降速度怎么样。回油控制不了,就进油,回油一起控制。

楼主:
液压锁在回油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液压锁在回油上

控制下进油量和进油压力。用你的回油压力控制进油口,回油时不进油,液压锁打开时候,就切断进油,阀有个时间差可以动的,毕竟是机械不像电。随便进油口加节流阀,下降时候用比较小的系统油压,可能麻烦了点,如果还不可以就上伺服。。。大改呀

网友D:
伺服缸的同步精度高,可以做到0.001毫米的以内的误差。需要的联系我qq798998373,